谁能帮帮我啊,GP37W2-BG41—24V,不能上载,有密码

楼主(2011-09-07):
那位高手,帮我解决。公司以前的机器,现在有个按扭坏了,想换个位置,上传的时候要求输入密码,生产机器的厂家已经不在了,密码不知去那找了。先谢谢了!

网友A:
這個本站有的解密工具,自行搜索吧

网友B:
很多解密软件都是不能解密的,向楼主表示同情

网友C(2011-10-17):
我也遇到过屏给员工碰撞碎了的情况,有密码不能上载,只有把屏拆开,更换一块新屏就解决了

网友D:
有机解密软件的啊

网友E:
密码解出来了也不一定有用,有可能禁用了上载功能,就只能备份不能修改了。有疑问加我QQ467821974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