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8):
现在485BD与组态王直接通信能够实现了,但是不能向PLC写入任何数据,包括寄存器和输入输出端口

望高人能够指点

网友A:
可以输入端口的呢

网友B:
站个位子聆听下高手经验

网友C:
引用楼主heweli888于2011-09-08 07:18发表的 485BD直接与组态王通信 :
现在485BD与组态王直接通信能够实现了,但是不能向PLC写入任何数据,包括寄存器和输入输出端口

望高人能够指点

楼主是怎样做的?能告诉我不,我连通讯都没法正常
485板的RDA与SDA短接,RDB与SDB短接,然后接到上位机的485端口吗?软件要设置什么?
请楼主赐教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三菱FX2N-64MR-001基于FX2N-485-BD与组态王V6.52通讯的硬件连接及软件设置方法 [图片] (2010-11-13 10:57:58) 转载标签: f35fx2n三菱组态rs232c杂谈
三菱FX2N-64MR-001基于FX2N-485-BD与组态王V6.52通讯的硬件连接及软件设置方法 ­

­

FX2N-485-BD是三菱485通讯适配模块,用于三菱FX2N PLC与其他PC的通讯连接(非编程连接,编程连接必须通过编程口)。­

通常情况下,该适配模块都是用于485组网方式,鲜见单机应用的例子。­

现在我们有一个项目,需要用组态王与单台三菱FX2N-64MR-001作通讯测试。查遍了FX2N-485-BD的相关资料,均未见到FX2N-485-BD与RS232/485通讯适配器的连接方法。后经多方查阅资料并摸索,终于得到了解决方法,详情如下:­

FX2N-485-BD上共有5个接线端子,分别标注为:RDA、 RDB、 SDA、 SDB 、SG,这样是采用422方式的接法,需要用到4根或全部的5根接线。­

如果要单台应用,作为485方式单机通讯,那么在PC那边采用RS323C/485适配器的情况下,在PLC这边,FX2N-485-BD的正确连线方法为:­

­

RDA<--------->SDA(并联短接)­

RDB<--------->SDB(并联短接)­

SG————————悬空不用­

这样就做成了485单机应用的模式,当然,现在还不能正常通讯,还需要用FXGP V3.3对PLC的D8120和D8121这两个寄存器进行设置,指令如下:­

  M8002­

——||--------[MOV  HE080 D8120]­

      |_______[MOV  K1    D8121]­

--------------[END             ]­

­

­

­

释意如下:­

D8121---PLC的485通讯站号,在这里我们设置为1号站,这样,在组态王中设置时,就应该在通讯设备站点地址定义时设定为“1”。­

D8120---其内容E080表示 :­

bit0=0表示数据位为7;­

bit2,bit1=(1,1)表示偶校验;­

bit3=0表示停止位为1;­

(bit7,6,5,4)=(1,0,0,0)表示波特率为9600;­

bit8=0表示无首字符;­

bit9=0表示无尾字符;­

bit10为留存,可以设置为1或者0;­

bit11(为DTR检测控制线)=0表示设置为:接收;­

bit12=1表示使用硬件握手:信号线ER(DTR)和DR(DSR)用来控制数据发送接收,­

注意:设置后必须关PLC电源,再重新给PLC上电,以上设置才能生效。­

------------------------------------------------------------------­

完成上述设置后,PLC这边的工作就暂告一段落了。现在进行PC这边的硬件连接和组态王通讯设备设置:­

将RS232C/485通讯适配器的D形9孔那端插到PC或笔记本的串口1(COM1),将RS232C/485通讯适配器的“DATA+”用延长线并联连接到FX2N-485-BD的RDA端子,将“DATA-”用延长线并联连接到FX2N-485-BD的RDB端子。­

运行组态王V6.52,新建一个工程 “6757”如图所示:­

­

进入工程管理器,选择串口1,定义串口参数如下图所示:­

­

­

串口设置为 9600,N,7,1--232C通讯方式­

然后,在COM1新建一个设备——PLC--三菱———FX2_485_通讯口­

­

取名“新IO设备”———COM1---站点地址“1”­

­

其余步骤用默认设置即可。­

然后测试该新IO设备,添加X027,BIT方式,选择读取,即可看到PLC内部输入寄存器的状态为“关闭”了。­

­

­

楼主:
   M8002­

——||--------[MOV  HE080 D8120]­

      |_______[MOV  K1    D8121]­

--------------[END             ]­

这是软件设置。我的是组态王6.53

楼主:
终于搞定了写入数据了。呵呵

网友D(2012-03-21):
我想确认的是D8120设置是不是输入HE080?请楼主帮忙解答

网友D:
我通过学习楼上的经验方法,实现了FX2N-485BD与电脑单机通讯,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多谢!网上有关PLC与电脑的485通讯文章的介绍太少了。以前看过教学视频,其所教的485BD初始化编程、和组态王设置方法;经本人实践证明用在和组态王6.53上通讯设置上是错误的,而组态王也没给出具体与三菱485BD模块与电脑连接的接线方法。

网友E:
楼上的大虾们太有才了,一定要顶一顶!

网友F: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