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8):
        应用FB58做温度的PID控制,当CONZ_ON(带宽控制启动标志)为ON时,ONCON_ZONE中如果赋值后,帮助里这样解释:PV超过SP_INT的数值大于CON_ZONE时,数值LMN_LLM将作为控制变量输出,如果PV低于SP_INT的数值大于CON_ZONE,则数值LMN_HLM将作为控制变量输出,如果PV位于控制区域(CON_ZONE)内,则从PID算法LMN_Sum处获取操作变量的数值,但是实际上LMN会有不规律的变化,LMN_PER总是为0,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那位大侠做过的请联系下我或者给我留言,先谢了qq:71135718

网友A:
LMN_PER = LMN * 27648/100
LMN变化说明在PV在控制带内
LMN_PER总为0,看一下规格化CRP_OUT功能
对于缺省值(LMN_FAC = 1.0 和LMN_OFFS = 0.0),规格化被禁止。有效的可调节
变量在输出端LMN 上输出。
  • 下载积分:+5(googe2008)

楼主:
    我在FB58的PV_IN端直接输入的温度,SP_INT也设定当前的温度。

楼主:
    我在FB58的PV_IN端直接输入的温度,SP_INT也设定当前的温度。没有输入百分比,当SP_INT的值等于或者大于Pv_in的值时,LMN_PER 的值为27648;当SP_INT的值小于Pv_in的值时,LMN_PER 的值为0。好奇怪

网友A:
    如果正常的话,当PV<SP到PV>SP,输出27648不会一下子变到0,应会有一个过程,当然P,Ti,Td需要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