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单点能带机个接触器

楼主(2011-09-08):
三菱PLC最大负载感性AC80VA,120/240
想用一个点带几个接触器,只是接触器上面线圈没有功率参数,
如果要想带施耐德的LC1-D25 接触器 线圈电压220V单点能带几个接触器呢?

网友A:
用继电器过渡,想带多少个都可以

网友B:
可以加阻容吸收。
最好还是用继电器放大

网友C:
用继电器吧!以保护plc内触点!

网友D:
支持用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继电器过渡,想带多少个都可以
顶你

网友F:
最好不要直接接负载,使用中间继电器扩容后再用。

网友G:
增加中间继电器转换,加几个都行

网友H:
带中继是比较实在的啊

网友I:
回答都比较实在,还是加继电器吧!

网友J:
还有一种比较经济的方法,就是一个输出点带一个接触器,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带N个都没有问题!

网友K:
用继电器,想带多少个都可以

网友L:
最科学的办法是,用继电器.我还没有听过直接带几个的.

网友M:
可以带但是要加灭弧装置,一般不建议这样用,这样plc的内部继电器寿命会降低。

网友N:
同意你们的看法!加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O:
还是用中间继电器带动接触器比较好

网友J:
各位朋友一直建议楼主加中继,这确实是个万全之策,但是对成本敏感的话这样不合适!我曾经用FX2N-48MR直接驱动CJX2-3210,220V接触器,到客户那边用了5年都没有问题,难道你们敢保证中继在5年之内一定不会出问题吗?所以说带一台接触器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用接触器的辅助接点再带其他的接触器!

网友P:
赞同用继电器再带接触器

网友Q:
加继电器

网友R:
接触器也行啊 ,不用降压,又起到抗干扰

网友S:
终于解决了困扰多时的问题,谢谢

网友T:
最好加个继电器

网友U:
最好加个中继但各方面情况较好的可省

网友V:
用继电器最好,就算坏了也方便更换

网友W:
我就是三菱PLC直接带交流接触器,用了好多年也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