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8):
楼主及各位达人们好,我得300CPU型号315-2AH14-0AB0 以前我们厂300的CPU加了密码,而厂家又不肯透漏密码,无奈情况下想着换一个CPU外加内存卡,CPU型号一致,重新组态并重新复制程序,组态的各种地址也都设定正确,ET200远程站的型号也都设置正确,但是更换CPU后所有远程站出现掉站情况,SF灯常亮,BF灯闪烁,自己重新拿了一个300的CPU,外加一个IM153用DP网络连接时,也是出现这种问题,求各位工控达人能帮帮小呆,谢谢了,好人一生平安,祝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网友A:
组态问题
用step7诊断一下
我用STEP7诊断了 一下,显示的是什么该模块不可用,该设置的我都设置了 什么波特率啊什么的,就是连不上,急得一身汗,谢谢回帖,万事如意

网友B:
在线查看故障诊断信息,估计问题还是出在组态的方面。例如版本或者GSD识别方面。
版主你好,我这次又发了一个帖子,可能这个帖子没有说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个帖子叫S7-300和ET-200通信的问题,里面有我在线诊断出来的图,希望您有空能看看,帮我解解疑,万分感谢,祝你平安,健康,快乐

网友C:
硬件下载没有?
下载过了,检查过DP插头,也没什么问题,IM-153的拨码地址也都设置对了

楼主:
还是想请教一下各位达人,比如说现在300的CPU坏了,我需要更换一个CPU,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请达人们能给点详细点的解释么,在这方面我确实是个小呆,万分感谢,虚心请教。

网友C:
1、最好型号、版本号一致的CPU;
2、原始的程序;
3、将整个程序下载至新的CPU,或者先将硬件下载,再将block里的块下载;

网友D:
程序中硬件组态信息是否正确,型号!版本号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