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装的GX DEV8.86软件好多指令是灰色的

楼主(2011-09-08):
下载安装了GX8.86版软件,编程时软件工具栏中好多按钮是灰色不可调用的状态,比如上升沿脉冲下降沿脉冲,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AF10 AF9指令也不会用,

网友A:
要PLC支持才行

网友B:
不同型号的PLC支持不同的指令,GX支持多种型号的PLC,比如你选择的是FX系列的PLC,那么适用于Q系列的指令但不适用于FX系列的指令就会变成灰色。

网友C:
问得好,我的软件只是8.25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