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1-09-08):
我有一台FRENIC-Mini的变频器,想用FX2N通过RS 485通信来控制它,首先的一个问题是变频器上面的一个网线接口不知道怎么接,没有定义,其次就是通信协议,我在网上怎么也找不到。希望哪位高手能够出手相助,小弟我感激不尽!

网友A:
MINI?
那已经淘汰了,不支持RTU协议,仅支持富士专用的Loader协议,该协议你可以看G11的RS485手册。l
至于网口的定义,在其操作手册中有的,去找本操作手册看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