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怎样抗干扰

楼主(2011-09-08):
请教各位大侠:用FX1N在给编码器记数时由于受到机械轻微震动极易产生干扰。本人试了用2相2输入方式确能有效消除干扰,但这样一个PLC最多只能接两个编码器。设备需要连接5个编码器所以只能用C235这样的单相输入方式。这样记数误差相当大,请问调整输入滤波器的时间能有效消除吗?还有1N的PLC支持内置输入滤波时间调整功能吗?或者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给编码器加装减震器,或用软联接。

网友B:
嗯嗯,楼上的对的,可以采用,
www.hncgq.com

网友C:
单相计数要去除震动引起的误信号,估计不可能

网友D:
《用FX1N在给编码器记数时由于受到机械轻微震动极易产生干扰。》,这个的问题相当不好弄,各种办法都试了加减震垫胶皮软连接这些都不管用稍微一震动编码器就完了。我们这有台110吨的冲压机就是,最后实在没招了,改成机械凸轮的了。

网友E:
我来看看不懂,学习的,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楼主:
翻阅了大量资料,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有效抑制干扰的方法。就是传说中的抗干扰判向电路。可是哪位大侠知道该怎么制作不?具体用哪些型号的电子元件?请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F:
我找这些资料 也找了好久了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