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电动葫芦自动会改变相序,想不通!来请教大家

楼主(2011-09-08):
厂里自己做的一个简易升降机,将货物升降到一楼或二楼,用一个750W380V的电动葫芦作动力,控制是一个正反转电路加两个行程开关作为限位。现在遇到了一个的问题是:电动葫芦自动会改变相序,升变成降,降变升,确认没有人去反过线。一开始以为是电机的毛病,换了一个新的电动葫芦,但用了几天后又出现老毛病了,确实被难倒了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大家来帮帮忙

网友A:
两个接触器的动作正常吗?正转是KM1 , 反转是KM2。如果正常,那就检查一下,防碰开关。

网友B:
有机械互锁吗, 你看他是不是有动作反转的接触器,要是有那一定是你的反转线路有问题了, 小心呀

网友C:
把线检查下,接触器搞个互锁,要是一直出现检查不出来可要小心了
下载积分:-5(guochunyi) 讨论区禁止广告或宣传

网友D:
直接用手按一下正转接触器或反转接触器,看看方向不就知道了

网友E:
如果接线正确电路符合标准,那一定是主电源进线的上级有人改动了相序,相序发生变化致使电动机会出现反转

网友F:
这种小功率电机缺相也会这样。

网友G:
如果确认没有人动过线路的话,我怀疑主线上的电源被动过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在主线上加装一个相序保护器。这样应该会准确一点。

网友H:
如果确认没有人动过线路的话,我怀疑主线上的电源被动过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在主线上加装一个相序保护器。这样应该会准确一点。
同意楼上的意见

楼主:
感谢大家,线路用按钮接触器互锁,相序保护器的建议可以采用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线路用按钮接触器互锁,相序保护器的建议可以采用下
可以使用该方法

网友J:
同意8楼的意见,升降机本来就是要加相序继电器

网友K:
应该是到底部的限位来关出了问题,到了底部时没有停止,把电葫芦的钢丝放尽了,这时还不停止的话就会往上收,自动把货箱升到二楼去,这时电葫芦的方向不用改电路已自动改变了方向。
  • 下载积分:+1(wsir123) 很有可能

网友L:
    是断火开关惹的祸吧

网友M:
    加相序保护器是个好建议,以前一直没留意过这个方法,学习了。

网友N:
    检查电路,检查上级电源相序

网友O:
    继电器触头坏了。。

网友P:
    我同意14楼可能是断火器出现问题

网友Q:
    同意8楼

网友R:
    检查一下电源和主接触器,多半缺相,我遇到过,不过只有几百瓦的攻丝机

网友S:
    只有电动葫芦的断火开关动作后才会自动换相,看来还是要调整断火开关的行程位置。

网友T:
    检查线路看是不是有一相线接触不好
  • 下载积分:+1(wsir123) 有可能

网友U:
    如果能确定电源相序没有改动的话,支持13楼得说法。楼主应该现场试一下。这种情况我碰到过:原因是下限位开关不灵敏,当提升机下降碰到限位后没立即动作,将葫芦卷筒上的钢丝绳放尽后反转提升后可能又触发下限位动作,以此就照成一个假象:下降能停车,从而没想到下限开关的问题!

网友V:
接触器缺相

网友W:
如果不缺相,换一下相序,OK

网友X:
可能一相接触不良

网友Y:
电动葫芦一般都带有机械的连杆机构,到达机械限位后自带的反向开关动作,这时相序就刚好和以前的相反了,建议检查是否有这样的机构

网友L:
呵呵,楼上所说的就叫断火开关

网友Z:
有可能是断火限位

网友AA:
同意13楼,因为公司的卷帘门出过一次这样的故障。

网友AB:
13楼说得有理,支持。

网友AC:
同意十三楼的意见,顶一下

网友AD:
我这里也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主机上面有一个主电路限位开关。可能问题就在那里,限位没效果导致反转

网友AE:
8楼说的很对
向朋友学习

网友AF:
升降是经常变化,还是只是反了?

网友AG:
是不是缺相啊 还有一个就是接触器的问题

网友AH:
13楼的也有可能发生

网友AI:
怀疑控制线短路,我曾经遇到过安右向右走,按左也向右走

网友AJ:
看准一个接触器,不信它能反相
互相学习

网友AK:
电机运行时看下正反转接触器

网友AL:
支持13楼得说法

网友AM:
电动葫芦的接触器是机械互锁的,应该是电路部份的问题,如是上升时,会下滑,但接触器没有变换,要考虑是不是超重了

网友AN:
当电葫芦工作,钢丝绳到极限时,就会出现断火开关动作改变相序,此时断火开关不能复位,就造成了按钮控制改变的问题。其次还有超载造成的假现象,就是按上升钮重物下滑

网友AO:
同意13楼的,如果有一个限位开关出现故障把钢丝绳放尽了还没停,这样就等于把方向调转了

网友AP:
同意13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