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X1S 程序无法输出

楼主(2011-09-08):
用m8002上升沿脉冲指令置位Y13,按道理一通电Y13应该有输出,但实际上却没有输出。请各位指点. 谢谢!

楼主:
图片截图

网友A:
检查下后面是不是给复位掉了。
M8002本身即为脉冲化指令

网友B:
应该是被复位了

网友C:
可能是被复位了,也有可能是双线圈,我遇到过Mxx是双线圈的时候不输出的

网友D:
1、检查双线圈(可能被复位,复查程序)
2、检查y013(输出点坏掉鸟,更换地址)
饿米豆腐

网友E:
大致是以上提到的问题。

网友F:
f发个到我邮箱,我帮你看看,我的QQ865042639,邮箱:
LH06888@126.COM

网友G:
1S最好用PLF

楼主:
现问题已解决,销售商提供的解决方法:将PLC及电源地线全部不要接。

楼主:
谢谢各位先生价解决方法。谢谢指点。

网友H:
这个与PLC电源地线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