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一个触点控制一个灯的开关

楼主(2011-09-08):
朋友给了一个电路图给我研究,我搞不太明白,请高手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A:
单按钮启停

网友B:
我分析一下看看对吗按下SB,KA1闭合灯亮,再按一下SB,KA2闭合灯灭

网友C:
按下时ka1吸合,km自锁,ka2断开。松开时ka2自锁,电机启动,再按时ka1使ka2断开

网友A:
第一次按下按钮KA1常闭先断开KA2线圈回路,KA1常开闭合KM得电吸合并自锁,设备运行,这时KM常闭触头断开了KA1线圈回路。当再一次按下按钮时,KA1没法得电,但由KM常开触头已闭合,KA2得电并自锁,这把串在KA1和KM线圈回路的常闭触头断开,KM断电,设备停止运行。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D:
用一个带自锁的开关不就行了,搞得这么复杂,呵呵

网友E:
这个论坛里讨论的次数太多了

网友F:
按一下SB,KA1线圈得电,KA1常开点吸合,KM线圈得电,KM常开触点吸合自保,线圈KM保持得电状态,KM常闭点断开。同时KA2上面的KM触点吸合,为KA2得电做准备。当在按一下SB时,由于KA1线圈上面的KM和KA1触点断开,KA1无法得电。反而由于KA2上面的KM闭合,致使KA2可以直接得电线圈吸合。此时KA2常闭点断开,所以线圈KM和线圈KA1断电,又回到原始状态。操作过程完毕。

网友G:
就是 搞复杂了 呵呵

网友H:
如果写在PLC里可以实的了,如果用继电器去做这个不行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I:
太复杂了 KA1和KA2的自锁点没有用

网友J:
这个看看就行,花钱去做这些可以说是吃饱撑得,不实用的

网友K:
总是有人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L:
这种电路只是分析控控制回路的工作过程,实际用的可能性不大,会分析就行了

网友M:
我的结论是,此电路实现不了。此电路控制部分类似正反转(正停反转)。与直接正反转来说,虽然有继电器互锁,但是缺少按钮的长臂互锁,也就是缺少外力使对方停止的外力触点。与正停反转来说,虽然有继电器互锁,但是缺少停止操作。总的来说就是缺少停止操作。

网友N:
其实就是一钮两用的功能,即奇数开偶数停。在PLC中为节省I/O点常用的一种方法!SB为点按钮

网友O:
4楼说的对,不过这个电路图没有什么意义,如果用拉线开关加接触器再一个热保护,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P:
继电器KA1就是启动按钮,继电器KA2就是停止按钮,SB按钮按压时间较正常时间长

网友Q:
设计的可以的,就是单按钮启停

网友Q:
plc不由这么麻烦的,只有程序实现就可以了

网友R:
这是个错误

网友S:
引用 网友M:
我的结论是,此电路实现不了。此电路控制部分类似正反转(正停反转)。与直接正反转来说,虽然有继电器互锁,但是缺少按钮的长臂互锁,也就是缺少外力使对方停止的外力触点。与正停反转来说,虽然有继电器互锁,但是缺少停止操作。总的来说就是缺少停止操作。

有道理。点按扭时间稍长,有变启动了。

网友T:
实用性不强,单成本来说,私人单位就说你浪费他的钱啦。

网友U:
这种电路不安全,当按停止时必须一触即开,稍有停留即刻又启动了

网友V:
此电路在控制过程中易发生触头竞争,不安全不能在实际电路中使用.

楼主:
实际上没什么意义,有些公司招聘会考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