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8):
我这现在有多台设备都是用的三菱FX2NPLC和三菱触摸屏,我想用组态分别对多台设备统一管理控制和监视。望大家支招。还要加什么硬件吗?
不知哪位大哥帮助一下。
或者说是不是该硬件做不到呀?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下,不知哪位给个答案吧?

网友A:
电脑加组态软件就可以,不一定非要用工控机(有机房的情况),可以廉价实现

QQ:84818626

网友B:
支持一下职职

网友C:
用组态王就可以实现了,要多准备几个口,以备连接多台设备。

楼主:
我是要用组态,但是每台设备的485BD通讯口以用在控制变频器。不知到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谢谢了!

网友A:
看看在触摸屏还有没有端口,还有的要加232或者485模块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在触摸屏还有没有端口,还有的要加232或者485模块

每台设备的PLC都装了FX2N-485BD,可是用在变频器通讯了。怎么加呀?

网友A:
再加一台485ADP  (是模块,安装在PLC右边那种模块,型号好像是这个)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一台485ADP  (是模块,安装在PLC右边那种模块,型号好像是这个)

那我去找找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