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边空白太多怎么办

楼主(2011-09-09):
就是不小心把右母线搞的太靠左,现在右边好大一块空白没使用,换行到下一行显示了怎么设置,可以尽量使用所有的屏幕啊,谢谢了各位大大。

网友A:
设置显示触点数量为11点。

楼主:
谢谢,困扰了好久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咋解决的?学习一下

网友C:
把缩放设定为“AUTO”即可
Fred Lo

楼主:
你的做法治标不治本,我本来的目的是为了使屏幕显示的东西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梯形图符号面积太大,还是显示比较少。
2楼才是我要的答案,

网友D:
还是显示的多点好,这样方便调试程序

网友E(2011-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