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问过比较笨的问题!

楼主(2011-09-09):
用变频器控制的普通三相马达,中间是否还要加热继电器,主要是符合CE标准.

网友A:
一拖一不考虑,一拖N可以考虑

网友B:
如果只是控制一台电机,就没有必要另加保护器了,变频器本身有过流保护。

网友C:
不能加,一旦过载断开,对变频器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加,一旦过载断开,对变频器不好
断开的是 控制电路 可以加
在引用前面贴 一拖一不考虑 一拖多可以考虑

网友E:
单独一台可以不用,控制几台要用

网友F:
变频器下端直接接电机线就可以了 ,变频器保护功能比较强大。一旦加了热继后 一旦调节不合适反而对变频器不利,而且浪费原件。

网友G:
你有几变频器加几个,就一个不用加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H:
一般不加没必要。

网友I:
没有必要

网友J:
如果功率匹配就不用考虑

网友K:
一台可以不用,控制几台要用

网友L:
控制一台不用 控制2台以上时每台电机前加一个

网友M:
一拖一不要加,除非你的变频器容量不足

网友N:
没有那个必要 不如花点时间把变频器 设定 更合适一点

网友O:
变频器有过流保护

网友P:
不是笨的问题是常识的问题。

网友Q:
原来一台电机是不用加的```又学到东西了!感谢高手!

网友R:
不用加,变频器自己有这个功能,并可以按需要设定。

网友S:
支持6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