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释疑:PLC程序执行过程

楼主(2011-09-09):
在PLC程序执行过程中,同一周期内,前面的逻辑结果影响后面的触点,即后执行的程序可能用到前面的最新中间运算结果;但同一周期内,后面的运算结果不影响前面的逻辑关系。该扫描周期内除输入继电器以外的所有内部继电器的最终状态(导通与否),将影响下一个扫描周期各触点的开与闭。
这个说法对不对?我看到一些程序好像在一个扫描周期中,后面的结果能影响前面的,比如下降沿指令。搞得我都糊涂了,这是链接:

网友A:
不会影响的,现在的PLC扫描周期很快很快,不会像你说的那样的

楼主:
谢谢,
我的意思是:1001是什么时候reset 1000的?感觉1001永远是“1”啊,因为下降沿指令只在一个周期里有效,下一个周期就无效了。难道在一个周期中1001会反过去reset1000?郁闷

网友B:
问的好绕口沒看懂,PLC扫描上周期不会影响下周期,你进入了程序接通顺序就是扫描周期的错觉了吧

网友C:
当然会有顺序差别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动作在前,有些动作在后

网友D:
扫描就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测运算程序。所以同一个扫描周期当然是先执行的影响到后执行的了。
你说的上升沿,下降沿什么的,不是上个周期影响下个周期,是因为这些需要两个扫描周期才可以判断出来,就是上个扫描周期和这个扫描周期的状态不一致时才判断的出来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网友E:
下降沿是只在一个周期有效,但是这一个周期是指从执行的这句起到下个循环周期再此执行这句时止,并不是说下降沿触发后,到程序结束处就结束了,所以下降沿一触发1000就会被复位。

楼主:
多谢高手,我好象又似懂非懂了。
这个是来自基恩士的例子:
我想问在一个扫描周期中1001是先reset 1000,还是先接通0500?

网友E:
先执行下面的语句,但是是如果1000为ON,500是不会点亮的,只有0000点再触发一次下降沿才会点亮

网友F:
我来告诉你吧,你钻死胡同里去了,你想想看你的0000能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从ON变成OFF吗

楼主:
stam_chang 说的正是我想要的结果
,令人茅塞顿开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