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怎么控制3个轴,PLSR只能用一次吗?

楼主(2011-09-09):
三菱FX3U怎么控制3个轴,PLSR只能用一次吗?谢谢

网友A:
不是的,可以用好多次的

网友B(2011-12-15):
3U晶体管输出的本身就有3路脉冲输出功能,控制3个轴不是正好吗?

网友C:
Y0 Y1 Y2 都可以发脉冲刚好可以控制三轴

网友D:
可以控制3个轴。

网友E:
正好可以控制三轴

网友F:
只要你不要同时对一个口进行高速输出就行了

网友G:
根据我的经验,告诉脉冲质量在顺控程序中一个高速脉冲口制能用一次,但是在步进控制中只要隔开一步就可以反复使用了。

网友H:
我是过的,是一条轴用一次

网友I:
不是的,可以用好多次的

GOOD LUCK

网友J:
只要不是同时使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