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道不久 有点小问题希望江湖大哥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2011-09-09):
请听题
需要通过温度变化来控制电机的转速。请大家指教下通过用AD模块采集温度变化信号然后有PID指令通过DA模块输出变化电流信号给变频器,然后控制电机转速。请问下这样能不能实现平滑控制 震荡会不会很大,会不会很难设置参数,如果不行的
请江湖大哥大姐指点下能用什么办法比较好 小弟期待```谢谢``

网友A:
RKC温控表有电流输出型。

网友A:
富士温控表也有电流输出型,用它们控制变频器吧!

网友B:
不需要费那么大的劲,一个热电偶或热电阻,一台PID数字显示调节仪就可以了,PID调节仪的输出直接给变频器就可以,控制质量很好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我都是用热电偶加电流输出温控表直接控制变频器。
自学

网友D:
首先你的温度变化是连续的,不会跃变,所以完全可以来用。其次温度变换不会很快,所以处理震荡是很好调的,参数调好震荡即可解决。

网友E:
为了减小震荡,可以调整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

网友F:
热电偶加电流输出温控表直接控制变频器

网友G:
应该不会,有见过用温控表控制变频的

楼主:
不好意思 还是 有点迷茫 小弟上道不久 具体还没有接触过用带有变化电流输出的温控表来输出信号给变频器这种案例,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什么弊端。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二。
我本来打算是通过plc 实现的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复杂化了·
谢谢各位 工控师傅。 小弟受益了··
我lz

网友H:
PLC可以实现,但是复杂的多了,温控表控制很简单,还稳定的很

网友I: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J:
我以前用泛达的温控器加一个小小的压力变送器通过东元变频器控制过复盛的空压机,较果还不错,,个人认为是帮别人做工程的话就用PLC十触摸屏,,,好收钱啊。。。。。。自己玩又实用就用温感+数显变送器(带PID)+马达就行啦。。。。。
哦。。这天气你做的项目是用在中央空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