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9):
各位达人,小弟要直接进入正题了。
所具备的硬件:
一 PS307 5A 307-1EA01-0AA0 1个
二 300的CPU 315-2AH14-0AB0 1个
三 IM153 153-1AA03-0XB0 2个
想通过DP网线将300的CPU 与ET200远程站建立起通讯
建立新项目然后插入300的站点
,组态后进入硬件,然后进行ET200远程站的组态,主站地址为2,两个从站地址分别为1和3,波特率为187.5,因为空的IM153不能下载,所以小弟在两个分站分别加了一个32点的DI模块,但其实小弟的硬件是没有这两个模块的,紧接着小弟就开始在线诊断了,诊断结果如图

   ,下载后CPU SF灯常亮,BF闪烁,两个ET200远程站SF常亮,BF闪烁,通讯不上,因为上一个帖子没有说清,所以这个帖子附图,希望各位达人能看出小弟的问题,指出小弟的错误,小呆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是接在上一个问题的补充说明,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19138
原文如下:S7-300更换CPU后出现掉站情况,小呆向各位达人求教
楼主及各位达人们好,我得300CPU型号315-2AH14-0AB0 以前我们厂300的CPU加了密码,而厂家又不肯透漏密码,无奈情况下想着换一个CPU外加内存卡,CPU型号一致,重新组态并重新复制程序,组态的各种地址也都设定正确,ET200远程站的型号也都设置正确,但是更换CPU后所有远程站出现掉站情况,SF灯常亮,BF灯闪烁,自己重新拿了一个300的CPU,外加一个IM153用DP网络连接时,也是出现这种问题,求各位工控达人能帮帮小呆,谢谢了,好人一生平安,祝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建议以后这类问题,不用发新帖,跟帖或者修改编辑原帖就可以了。
我连上了,原因简单的我都想疯了,因为当时在组态时必须加一个输入输出模块才能下载,而当时我的IM-153并没有插模块,所以需要把那个实际值和期望值不同时启动那个钩钩打上,打上以后再下载然后就好了。谢谢版主了

网友A:
有源程序么?一起发上来看看。
还有一个问题,能确定你的PLC的CPU是西门子的?因为有一个品牌的硬件,叫VIPA,系统都可以使用西门子公司的STEP-7编程软件,或者VIPA公司的编程工具WinPLC7来进行编程。VIPA系统300V、系统300S与西门子S7-300系统完全兼容,可以混合使用,例如:可以将VIPA公司的CPU和西门子公司的模块一起使用。还有国内山寨的也能和西门子的兼容。
有图有真相

肯定是西门子的了,做通讯不需要源程序吧,现在的问题是通讯通不上,BF灯一直闪烁,现在只是想让300的CPU和IM153的BF灯不闪烁,然后在考虑以后的问题

网友B(2011-10-11):
好了吗
没好的话,可以联系我,我也做项目,用的硬件和你的一模一样,可以探讨一下,我的通讯都没有问题啊QQ694730401,备注加上工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