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1000密码输入正确后怎么样可以使密码输入画面自动消除啊

楼主(2011-09-09):
三菱GOT1000密码输入正确后怎么样可以使密码输入画面自动消除啊

楼主:
比较急,求各位帮忙

网友A:
在画面属性里点击辅助设施,选择“清除光标,按键窗口”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复位密码软元件的值

网友C:
是啊,可以用软元件来复位,在屏上设置一个开关就可以了。
绿色的微笑

网友D(2011-10-09):
软元件来复位就可以呀

网友E(2011-11-10):
我是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