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9324EP的伺服可以发脉冲控制运转吗?

楼主(2011-09-09):
手里有伦茨9324EP的驱动器,问一下大家,我可以用PLC发脉冲控制电机转动吗?看了手册也没看明白,不知道能不能外接脉冲信号来控制伺服运转?
松下三菱的不用说,这些伺服当然都可以用脉冲控制定位,这个型号伦茨的能不能呢?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我只用过ES的伺服,LENZE的9300伺服控制器有ES、EK、EP、ER、EI、ET六种类型,理论上ES(标准型)伺服控制器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的要求,其中EK、EP、ER、EI、ET应该是基于ES(标准型)伺服控制器设计的,增加了一些特定的功能,使其在特定的系统中应用更加简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