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930连接西门子S7-200通讯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2011-09-09):
我公司有一台三菱F930的GOT和一台西门子S7-200的PLC,我是初学者,不知它们怎样通讯,一个422,一个485.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用PC/PPI电缆连接,要注意调整触摸屏的地址与PLC设置成一样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上午我试了一下,通讯错误。我是用PPI电缆接GOT的RS-232接口;另外在GT2里面编辑地址时不能输入小数点,而S7-200的地址都是有小数点的,不知该怎么办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谢谢回复,还请详细解答

网友B:
一个422,一个485?
你要买一个422转485的转换模块。

网友C:
请教三菱F930连接西门子S7-200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