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1-09-09):
HC-MF73 和 HC-MFS73 是不是一样的?求大侠解释。。。。[
s:39]

网友A:
不一样的!
MF73是老产品!对应的驱动器是J2-70,分辨率是8192
MFS是新产品!对应的驱动器是J2S-70,分辨率是131072,J2S-70这个驱动器兼容MF73的电机!但是分辨率还是8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