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9):
各位这二天我在做一个小工程,就是凸轮半自动钻孔机,硬件下:1个三相马达    1个夹紧气缸,  1个定位气缸    2个步进电机

  要求是二轴人[定位这个不用说大家也明白了,
   可我在写程 序的时候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同样一个PLSR指令在输端口一样的前提下不能二次使用,使用就会出错,不能发脉冲.但欧姆龙可能用N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主要是钻孔需分三步走,第一步是A点到B点为快速,  第二步为B到C点为慢速.   第三步为C点到B点,快速,  第四步又是B点到C点, 慢速  第五步C点到B点.快速,   第六步B点到C点慢速.  第七步C点直接返回A点后,全程序停止.       第次由C点回到B点时,别外一个步进电机还要转120度,因为是钻三个孔,,不知有没有好的方法,指令,信捷我用的少,
相信自我!

网友A:
正常现象,你可以采用驱动信号并联的方式做二次输出,上次用XC3的时候也碰到这种情况。我用的是绝对定位方式。

网友A:
用绝对定位方式吧,更改位置时就用MOV改变即可。我上次做的工程跟你这个很接近。

网友B:
定位指令同一个输出点不要多次使用,你普通输出还双线圈呢,这个你知道的吗?
一个点只是用一次,只是对参数进行设置

网友C(2011-10-22):
可以用多段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