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与200通讯

楼主(2011-09-09):
如题所示,工控机上232转485,然后每台PLC串口3,8线接好,请问这个方式做能可靠运行吗?采集数据稳定吗?问过西门子客服,对方说得用OPC做,加一块5611板卡。

网友A:
这个不是很了解哦!

网友B:
e西门子,哈哈,他们只管赚钱,用组态就可以啦,PPI通讯,

网友C: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感谢分享

楼主:
2楼兄台的意思是PPI能可靠运行?

楼主:
现在手头试了一台224,能实现通讯,买了个10块钱的232转485,每次都断电插拔,其实我们用的西门子下载线也是便宜货,也是几十块的一根,不热插拔,好像也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别忘了最后一个要加电阻

网友E:
楼主 ,我们单位就是这样用的,200PLC 4个或5个,我们用的点比较多,通讯起来问题也不大,组态上看见的画面和现场上有一点点延迟,外行看不出来。如果通讯距离长的话,就需要加电阻。几米的距离不用加电阻一样用的。

网友F:
通讯速率19.2K,用组态王。通讯地址改一下
每台PLC的数据都连续地址,不会有感觉

楼主:


网友G:
可以做的,用PPI。我们和力控连过,还可以的

网友H(2011-11-15):
不用买5611的
直接用OPC

网友I:
前几天刚学习了一个用200的226连组态王,用PPI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