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求三菱PLC编程电缆驱动程序

楼主(2011-09-09):
我的编程电缆驱动光盘丢了,电脑也坏了。哪位师傅给我传一份,谢谢了。我的邮箱地址是,
zhaohong_112@163.com

网友A:
串口的不需要驱动,如果是USB连接Q02H系列的PLC,USB驱动在软件的安装目录内。

网友B:
回家了传给你,你试一下,不知道行不行,我的数据线是SC09反正是可以驱动的。

网友B:
补上数据线驱动
下载积分:+1(zhao110) 热心助人

网友C(2011-11-09):
是USB的驱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