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编写电磁阀的开启和关闭梯形图?

楼主(2011-09-09):
如题,希望各位老大多多指教。

网友A:
和其它的一样,y点输出控制电磁阀就可以了。

网友B:
用PLC的输出点控制阀用电磁铁的通电、断电,来实现对电磁阀的开启和关闭;梯形图根据控制要求来写。
若负载较大,PLC输出点可加继电器。

网友C:
问这问题之前您得问PLC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D:
这个比较难

网友E:
这样问真不知怎样答你

网友F:
问的这个问题就像小孩问1+1等于几啊

网友G:
慢慢学吗

网友H:
这个比较难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