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关于怎样学好PLC

楼主(2011-09-09):
各位高手总结一下学习PLC的经验和最有效的方法 好让我们这些菜鸟能少走点弯路 谢谢了 还有学了一点三菱PLC的话是把它学精了好还是多学几个品牌学点皮毛就行了?

楼主:
顶一个,顶上去

网友A:
对PLC,我仅在早些年用过几次,用的很浅,也就是小型PLC的逻辑控制程序;但我还是谈谈想法。
学PLC,比较好的情况,是在使用中学习;第一次使用时,有可能的话,就多作些了解。
能够熟悉一两个主流品牌,对其他品牌的PLC使用,会有好处。
当然,若暂时无机会使用,也是可以学习的;这时可先集中精力、领会一个或两个类型的,注意对指令的了解方法、以及编程方法的掌握。
其他的,也可以作个了解。

网友B:
学一个主流品牌,其他的都一样的

网友C:
学深点总是好的。。哪怕是准备去忽悠。。。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 在下从零基础学起

网友D:
只要有平台,经常摸索练习,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E:
我是这方面的菜鸟,路过,学习下

网友B:
找个老师傅学的快,

网友E:
我们是代理伺服电机、PLC等,有需要可以联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