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和CP1H通信问题

楼主(2011-09-10):
请问各位朋友MCGS触摸屏与欧姆龙 CP1H通过CP1W_CIF11通信板怎么连接
CP1W_CIF11的拨码怎么设置

网友A:
去找OMRON技术支持更快,OMRON的小妹妹声音很温柔地,服务态度很好地。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搞定了,2356ON,14OFF
下载积分:+3(sport1988) 感谢分享

网友B(2012-04-15):
引用 楼主:
搞定了,2356ON,14OFF
正好用得着 ! 谢了!
顺便问下 CP1H各软元件 与 MCGS 组态软件中的 IR/SR LR HR AR 是怎样对应的!
多多指教下

网友C:
MCGS的屏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CGS的屏如何?
这是组态屏,用起来和普通的有些区别。参数设置有点点复杂!

网友D:
本人也觉得欧姆龙的售后服务态度比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