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0):
我从一块已经触摸没反应的屏上下载程序,当我把传输线连好后,在电脑上的设备管理器处并不能看到新生成的com口,屏的型号是GP2501-LG41-24V,传输线用的是GPW-CB02,线我敢肯定没连错,那为什么不显示新生成的com口,不解,期望高手帮忙分析原因?之后我也尝试了用编程软件来下载程序,可是提示 握手--错误--GP没有响应,我知道前面的通讯com口都没找到,这里肯定GP没反应的,我想下载屏里面的程序,可现在都下载不到啊,请高人帮我想想办法,拜谢!

楼主:
怎么就没人关注下呢

网友A:
GPW-CB02是9pin串口通訊線,不知你的電腦使用的是帶有串口的接口了還是通過USB轉RS232通訊的,前者屬於電腦內部組件一部份,除非壞了不會沒有端口顯示,若是使用後者請確認轉接線驅動是否有安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W-CB02是9pin串口通訊線,不知你的電腦使用的是帶有串口的接口了還是通過USB轉RS232通訊的,前者屬於電腦內部組件一部份,除非壞了不會沒有端口顯示,若是使用後者請確認轉接線驅動是否有安裝好
我用的是我笔计本电脑上自带的一个9pin接口,那就不清楚这个9pin串口是不是电脑里本身通过USB转RS232来的?各位大大们有什么办法把它判别出来吗?谢谢!

网友B:
握手错误就是没有通讯上,握手成功才叫通讯到了,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我笔计本电脑上自带的一个9pin接口,那就不清楚这个9pin串口是不是电脑里本身通过USB转RS232来的?各位大大们有什么办法把它判别出来吗?谢谢!

從電腦裝置管理員中獲得電腦正確的串口端口若是電腦自帶通常默認為COM1,請確認端口的正確性,另可以購買一條USB轉RS232數據線測試(需正確驅動),若你還有其他的人機的話可以先使用原來的配置測試是否可以正確通訊上

网友C:
看电脑串口是否是主板自带原生的还是USB转接改装的,可以在BIOS状态下查看到的。

网友D:
在电脑上的设备管理器处并不能看到新生成的com口??
你usb转232的设备就没弄好!跟屏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脑串口是否是主板自带原生的还是USB转接改装的,可以在BIOS状态下查看到的。
请问版主,那怎样在BIOS下查看呢?望详解,谢谢!

网友E:
要驱动吧

网友B:
没有驱动你玩什么呀,你买线的时候都都会送你光盘呀,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