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怎样接线

楼主(2011-09-10):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怎样接线,上面看到是240v控制电压24v,进线能不能接380v,多谢了

楼主:
这个东西以前没有接触过,进线是接三线380v还是接三线220v,如果接2线220v行不,有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A:
这是三相AC220V的固态继电器,即24DC控制三相220VAC

网友B:
这个东西是控制380V电源的固态继电器(相当于接触器),R S T接380V电源,右侧的二极管是380V的电源指示灯,左侧S T是接380V的控制电源 U V W接电机。

网友C:
这个和接触器一个原理的.

网友D:
三菱的三相固态继电器(接触器),电压是三相100-220V,日本本土使用的产品,控制电压是4V-24V直流,不能接380V的。

网友E:
5楼是对的
向朋友学习

楼主:
请教单独接控制电压24v能不能导通

网友F:
和常规固态继电器一样的接法,注意主电源要220V的,380v要烧坏的

网友F:
可以导通的

楼主:
我单独接直流16v电压怎么导通不了,请教

楼主:
这个固态接触器用万用表怎样测量好坏

网友G:
同意5楼

网友H:
呵呵,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古董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I:
把控制线接上,R,S,T都接上,输出端用电笔都能测量出来

网友J:
个人看法,三相之间能接220v,就可以接380v,因为三相之间是绝缘的控制电压可根据调压器确定。二极管指示可先接220V如果不亮再接380V。

网友K:
五楼说的对

网友L:
固态继电器,是用两个控制电源吗

网友M:
这个是三相 220V输入电源接R、S、T、上端,右侧接4--24V直流电压;下端一定要接三相负载。否则没有负载也会用电笔、或万用表测量的到电压的。右侧的R S T 指示灯是当在接线正确,输入4--24V直流电压时导通指示;是一种三相固态开关。

网友N: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O:
电的东西不能乱接,要查一下产品说明书。一定做到安全。规范操作

网友P:
固态继电器嘛,接触过直流控制交流的,交流控制交流的,这么老的第一次见识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Q:
五楼是对的

网友R:
产品上已经写的很详细不过了,这是日本电网使用的固态继电器,其电压范围也很详细了,AC110V~220V.

网友S:
E文盲,可怜,可悲。
翻下字典看看也不多,几分钟的事,记得找个没人的角落翻看,否则还得解释为什么脸儿那样红。

网友T:
三相固态继电器(接触器),电压是三相100-220V,日本本土使用的产品,控制电压是4V-24V直流,不能接380V

网友U:
支持5楼的说法。

网友V:
同意5楼的看法,

网友W:
应该是个固态接触器吧?

网友X:
三相220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Y:
固态继电器,控制电压 DC 4 -24V。

网友Z:
三菱的老式电梯控制中用到的,是固态继电器,
他们是把我们的380V电用变压器变成220V
然后用这个东西控制

网友AA:
固态继电器,三菱的质量应该很好哦

网友AB:
这是个鬼子出的固态继电器,
C1/C2接DC24V,
R/S/T接三相AC 110/220
U/V/W接输出

网友AC:
三相固态接触器,U、V、W接三相负载;L1\L2\L3接三相220V电源;右侧C1/C2接4~24VDC直流控制电压即可。单独接直流控制电压是不会导通的,因为固态接触器没有产生擎住电流。

网友AD:
右边三个端子上标着什么啊没看过这种旧的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