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电路板叫什么 作为输出的 但不知道具体名字

楼主(2011-09-10):
这块电路板叫什么

网友A:
输出放大板。代替小型继电器的。 代替像24V,12V的继电器。

楼主:
恩 谢谢哈 找到了

网友B:
这叫晶体管输出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C:
16路输出的PLC输出放大板,这个好像只能配继电器输出类型的plc,10路的我有在做。

网友D:
恭喜各位答对了,哈哈

网友E:
又学习了一点

网友F:
用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将继电器输出转换为晶体管输出?

网友G:
在我们单位叫放大开关板,代替小型接触器,直接驱动电磁阀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