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为什么我的三菱GX编程软件GPPW不能写太长的梯形图

楼主(2011-09-10):
我的编程软件是三菱GX Developer Ver8, 但在GPPW中新建工程编写梯形图时只能写108步,再往下写时会出现提示:“MEL SOFT系列 Developer超过编辑范围。”可我的程序有一千多步。请哪位高手帮帮我。新建工程设置:PLC系列是PXCPU,PLC类型是FX2N(C),类型是梯形图等。谁有此软件的视频教程给我一个万分感谢。QQ:
s1047674828@qq.com

网友A:
写入几个程序块后,就转换一下,让输入时反显的段变成正常显示,如无错误再继续输入。不能一千多步一次输入后再转换,每次转换长度有限制,所以一个程序段不能太长。

网友B:
znz43 ,说的有道理,不行的话,就是软件问题,重新装一下。

楼主:
转换过了,没用。可能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C:
编辑几段
,按一下F4键,试试吧,

网友D:
你看看参数设置那里给程序分配了多大的内存,太小的会导致这个问题出现。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E:
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xs888:重装的软件。写完一个程序块需转换,但每程序块仍不能超过24行。不知为什么?

网友F:
可能是软件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