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人机TP277 TOUCH的下载问题!!!

楼主(2011-09-10):
请教高手/前辈,我用得是PC ADPTER的下载线,能否下载TP277的程序?下了半天没下进去,要设置哪些?
另外,我用西门子原装的300下载线,能下载触摸屏程序吗???

楼主:
补充个问题,我用的下载是PC/PPI的!!!!!!!!!!!!

网友A:
能下载,下载时屏点击进入传送模式(之前先保证你的设置正确)

网友B:
应该是PC/MPI,你用什么软件编的程序?PROTOOL?,还是WINCCFLEXB

网友C:
用西门子的S7-200原装线,可以下载的。如果是USB的,则需要通过PLC提供USB适配器的电源。
开机在TOUCH侧设置好通讯路径等参数并使能激活。在电脑侧也要设置和HMI侧相同的通讯参数。
具体支持类型,看下图:

楼主:
300的PLC原装线可以下载?待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