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楼主(2011-09-10):
小弟有CPM2A PLC想与3个値比较 可是这个系列好像又不支持触点比较指令,请问用什么指令可以代替

网友A:
用CMP指令分三次比较

楼主:
怎么区别这三次比较呢,如果都用相等的条件来触发,怎么才能知道这个才是要触发的呢

网友B:
Bit:1111111111111111 =HEX:FFFF
再不会的话就回学校问问初二的老师二进制跟十六进制的关系,今天刚好教师节顺便带点礼物吧

网友A:
搞个图给你看看

楼主:
如果15.01那行的比较 255.06 置位的话,15.00、15.02 是否会发生动作呢

网友A:
你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用比较表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