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0):
S7-200PLC CPU本身可带2个伺服,有几个问题:

1.怎么样搜原点?

2.向导里PTO那些子程序怎么用?

3.怎么样设置伺服电机运行的方向?

4.可不可以使用绝对位移?

如果哪位有程序 请帮忙发给我一份,谢谢大家啦!!

网友A:
Q0.0  Q0.1 在设两个控制方向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还有人帮忙吗?

网友B:
两路,需要两个脉冲输出 ,Q0.0 Q0.1
两个方向控制: Q0.2   Q0.3
为使原点定位准确,紧急停车等,还需要两个清偏差输出 Q0.5 Q0.6
一个报警复位上电输出控制点 Q0.7
为搜索原点,需要两个输入 I0.0 I0.1
两个伺服位置到达信号   I0.6 I0.7

为能在触摸屏上显示非正常信息设置。
两个物理反向超程传感 I1.0 I1.1
两个物理正向超程传感 I1.2 I1.3
两个伺服报警或正常信号 I1.4 I1.5

原点传感器最好设置在正常工作位移以外,物理超程以内,以使回原点时向一个方向运动即可。
无清偏差信号时,不同回零速度会有不同原点,或不设置清偏信号,回零速度慢且每次一致,但原点会和轴阻有关系。

当使用224XP时,一个PLC可以控制三台伺服,只是有一台需要工作于速度模式。
AQW0 运动输出
Q0.4 方向输出
I0.3 I0.4 正交脉冲编码器信号输入
I0.2 出原点信号
其他信号可参照脉冲模式设置或公用。

热心助人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