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AD模组输出数值波动大

楼主(2011-09-10):
我们公司采用的是三菱A系列PLC,因AD模组是输入4~20mA电流输出0~6000的显示数值。因AD模组输出信号波动大!我检查输入信号稳定没有波动。PLC程式计算也正常。检查模组有接地。用信号发生器给其输入4mA电流输出-100~80之间波动。特向各位请教有何解决良策!谢谢!

网友A:
可以测测接地看看电压,小弟我遇到西门子300一次是的电容在接地端(电解电容),另一次是在400上直接加的信号隔离模块,使用后效果很好。

网友B:
单独接地还是共地

网友C:
加电容,另外再增大测量次数取平均值

网友D:
单独接地,加信号隔离模块,周围要有变频器,吧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尽量降低,降得太低电机会有噪音,适当降低

网友E:
建议你把电流信号的信号线换成屏蔽线,把屏蔽层接地,我以前用电压信号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不知道能不能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