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1):
求各位高手帮忙设计一套:电流控制开关电路!

设计要求:用300/5的电流互感器监视一条动力线的三相电流,当这条动力线的任何一相电流超过200A时精准地分断控制这条线路的接触器,并能加个可调延时器延时来分断(当这条动力线的任何一相电流持续3分钟或5分钟超过200A时);

自己设想分析:300/5电流互感器当一次通过的电流300A时二次有5A的电流输出,用电流变送器把这5A电流转换成标准模拟量信号4-20MA  ;然后传送到PLC里编程来实现多功能控制。不知我这种设想可行否,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或者有更简单更好的设计方法!谢谢大家了!

300/5电流互感器二次输出的电流用变送器转换的信号要怎么输入给PLC;PLC才能分辩它时时变化的数值?

楼主:
貌似有一种智能断路器,好像能达到我的要求;可是苦于找不到相关型号和数据,望知道的各位仁兄告之!先谢了。

楼主:
路过的也帮顶一下哈!

网友A:
不知道你用在哪里,这样控制开关太原始了,可以间接的控制,不好实现,而且就是设计出来,也不成熟,会出现误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在哪里,这样控制开关太原始了,可以间接的控制,不好实现,而且就是设计出来,也不成熟,会出现误动作的

我用来专用控制一条动力线路,要求精准度比较高;用它代替普通的空气断路器中。

普通200A空气断路器,实际电流超过250A时也要等发热好久才会跳闸。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如果有好的建议;谢谢指点!

网友A:
电流大会导致什么后果,没有用过智能互感器,要有智能互感器可以直接使用,大电流会导致一些现象,再有相关的传感器就可以吧信号给PLC,在控制接触器

楼主:
智能互感器?能直接把感应到的电流转换成信号给PLC?!

请问楼上师傅有具体型号吗?谢谢

网友B:
只要确保判定200安电流和延时动作,这不难吧。。
到网上选个数显电流继电器,一两百应该可以搞定的。。
互感器应该少不了,因为大电流不会直接通到电流继电器,,至于延时、拉断,是用时间继电器+接触器,还是PLC+继电器,那都好办的。。
  • 下载积分:+1(wqh清风) 热心助人
  • 我 不 温 柔 但 是 我 很 丑

网友C:
    楼主.市场上有卖数显电流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用PLC成本太高了,
  • 下载积分:+1(wqh清风) 热心助人
  • 本人在厦门..同行的朋友,可以加我QQ:784272323

网友D:
    上海华通的好象有这种东西,可以到网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确保判定200安电流和延时动作,这不难吧。。
    到网上选个数显电流继电器,一两百应该可以搞定的。。
    互感器应该少不了,因为大电流不会直接通到电流继电器,,至于延时、拉断,是用时间继电器+接触器,还是PLC+继电器,那都好办的。。

    数显电流继电器!?哦,原来真有这种继电器;

    那就很好办:300/5互感器二次出来的接数显电流继电器,数显电流继电器就能读出此时的电流,当电流到达设定值时;数显电流继电器就做出一次开关动作!这样就可以配合时间继电器很好实现我的要求。

    谢谢DX!

网友E:
买个合适的电流继电器就OK了 不用想的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