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伺服数片程序的思路

楼主(2011-09-11):
有一条流水线要改造,用伺服数产品的片数,现在数片皮带用的是速度跟随,现在的要求是输送皮带来一个产品,数片皮带走一段距离,没有产品的,数片皮带停止不动,要求速度是每秒10片的产品,这样的程序如何做,是用固定尺寸传送(类似这样的指令)可以实现吗?

QQ:84818626

网友A:
用光纤检测片数,或作为伺服的驱动信号。

网友B:
一楼说得对。我想只能用光纤检测

楼主:
检测已经可以做到,不用光纤都可以,只是在信号输入后,控制器用什么指令达到控制的目的,就是来一个信号,根据机台的速度走过一定的距离停止,等待下个信号的触发.

QQ:84818626

网友C:
脉冲输出指令,当物料检测到后置位一个位状态,位状态为1时候,如果脉冲输出指令不是在执行状态,就启动脉冲输出指令,并复位位状态。

楼主:
是要定长的,每来一个物品,就要走相应的长度,速度要随输送的速度一起快慢。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