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1):
各位工控前辈大侠:LG PLC编程软件KGL_WIN 3.62中文版可以用着此PLC编程?编程电缆应该用什么样子的?市场上能买到编程电缆不?在此先谢谢给位热心解答的大侠。

网友A:
软件可以用,编程电缆很简单可以自制

网友A:
九针COM口一公一母,5脚接5脚,2,3脚交叉接,其它六只脚空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九针COM口一公一母,5脚接5脚,2,3脚交叉接,其它六只脚空着。

正确,不过我的3.62
        技术咨询K120SE输入正确密码为什么不正确提交人:  张先生提交时间:  2011-07-25谢谢你都及时回答,不过问题还在 在下载程序的时间,加入了密码 步骤是:在线-写参数-把下边输入密码,和确认密码*去掉后,写入19680504,再次确认,19680504 完成后关掉软件,在次打开软件联机时要求输入密码《说明密码已经设定生效》,输入19680504后却显示密码不正确,其上下载程序和清楚功能都是白色不能进入下步操作,请问怎么办您好,在您再次联机的时候,会出现让您输入密码的对话框,这里面也是有一个*号的,这个也要去掉你,您再试一下。 我试了N遍了,还是无效PLC密码,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您好,如果您现在PLC内部的程序有备份的话,建议您尝试清除PLC,之后再按照设置密码的正确步骤,重新设置,如您有疑问,请致电技术服务热线400-828-1515

感谢您对LS产电的支持,祝您工作愉快!

下一有密码的话不能通讯,自己下进去的密码,在打开却是密码错误,最后只好换成3.64才能通讯。问LS售后也说明不了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确,不过我的3.62
        技术咨询K120SE输入正确密码为什么不正确提交人:  张先生提交时间:  2011-07-25谢谢你都及时回答,不过问题还在 在下载程序的时间,加入了密码 步骤是:在线-写参数-把下边输入密码,和确认密码*去掉后,写入19680504,再次确认,19680504 完成后关掉软件,在次打开软件联机时要求输入密码《说明密码已经设定生效》,输入19680504后却显示密码不正确,其上下载程序和清楚功能都是白色不能进入下步操作,请问怎么办您好,在您再次联机的时候,会出现让您输入密码的对话框,这里面也是有一个*号的,这个也要去掉你,您再试一下。 我试了N遍了,还是无效PLC密码,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您好,如果您现在PLC内部的程序有备份的话,建议您尝试清除PLC,之后再按照设置密码的正确步骤,重新设置,如您有疑问,请致电技术服务热线400-828-1515

用了十几年没试过,应该是你输入了密码时开了键盘上某功能。按道理只是数字不会错。

楼主:
自己做的LS产电:就九针COM口一公一母,5脚接5脚,2,3脚交叉接,其它六只脚空着。就那么简单,我有一根三菱串口9针的电缆口否用的上LS产电的编程?

网友A:
没试过,不过三菱串口9针的电缆口的6,8脚好像已短接。

网友C:
编程电缆很简单可以自制 九针COM口一公PC端,一母PLC端,5脚接5脚,2,3脚交叉接,其它六只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