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GOT 1275 的屏,如何设置按钮可以有三种显示颜色

楼主(2011-09-11):
用GOT 3的软件编程,如何把按钮的显示状态为三种颜色,通过一个字的数据来设置按钮的颜色 例如 D500=1 按钮的颜色为白色 D500=2 按钮颜色为绿色, D500=3 按钮颜色为红色。使用字开关也没有这样的设置啊

QQ:84818626

网友A:
OMG,你就没好好弄过吧?

楼主:
这只是字指示灯,不是字按钮,字显示设置也只有ON 和OFF 设置选项

QQ:84818626

网友B:
这种方法不错啊,我以前也没有做过三种颜色的开关,只是用位开关做两种颜色的。谢谢了!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