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跳闸

楼主(2011-09-11):
负载是风机,运转的时候正常,在停机的时候热继电器跳闸,停机的时候过载?什么原因?

网友A:
有这么奇怪的现象?!停机后风机还有没什么异常响声?
有没可能停机后,交流接触器只脱开了一相电,还有两相触点贴在一起脱不开,造成还有两相电输向风机而引起和缺相一样的热过载跳闸!
呵呵,只是猜想而以!

楼主:
补充一下,设备时有多个风机,只是有几个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B:
楼主多大的风机啊

楼主:
小风机,2.2KW

网友C:
电都断了又谈何跳闸?

网友D:
测一下电流,应该在4.5A左右。检查接触器和热继电器

网友E:
5楼说的是,既然是停机了,又怎能跳闸哪?请楼主把经过再说详细点好吗。

网友F:
楼主说的触点粘连有可能发生。但是出现停止按钮按下后单相过载现象不太可能。2.2KW的电机选择的接触器是多大?

网友G:
空开跳闸吗?如果跳闸,应该是接触器只断开一相造成缺相。

网友H:
从未遇到过!

网友I:
是否有直流制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J:
《补充一下,设备时有多个风机,只是有几个出现这个现象》。你们信吗反正我不信,楼主真逗

网友K:
风机降停机时间太短?轴承问题?

网友L:
热继坏了
柴华

网友M:
是变频吗

网友N:
楼主说的不明白,在停机的时候已无电流通过热继电器,怎么会跳闸呢?是否是其它原因所至,如工作时电流已经到达所设定值极限,在停机时巧合断开,可调大一点再试试或另有原因。

网友O:
部分跳闸~~楼上说的对~~过载的可能性就是线路粘连的可能性大

网友P:
应该是两点,一停机接触器分离不好,缺相过流跳。二是热继电器触电不好,停机时接触器分离产生震动,这要看是不是装在一起或一块板上。

网友Q:
停机了热继电器还会跳闸?竟然还有这么多人帮分析原因,晕

网友R:
在停机时接触器触点两项粘连分断时不同步造成缺相、使电流瞬间增大 加上你的热继电器电流设置与电机运转时的电流相近 当电流瞬间增大时热继电器会动作

网友S:
停机跳?第一次听说,再说停机就过流,时间太长了吧

网友T:
确实是没有遇到过停机还跳的,楼主找到问题在那里没有?分享下经验哦

网友U:
这么奇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