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学习s7-200时发现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9-11):
比如 一个三级传送带程序 1 2 3级带子延时停机 我分开来编都好的 和一起就出现问题 1级带子按停了 2S后 2级停 再2S后3级停 2级带子按停了 1级也马上停 3级 2S后停
分开来试了都好的 和一起就不行了 是不是 冲突了 搞不懂 求大师讲解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单独控制一个皮带的程序你测试没有问题
然后把单独测试通过的程序分成三段分别控制3段皮带就出现了问题?
可能是没有处理好跳转、调用的问题,如果使用了S状态控制
可能条件存在问题
我的意思是 编了1#停的程序2# 3#带子都能正常停 再加编2# 3# 停的程序 就不正常了
什么原因啊

网友B:
如果是真的实际应用中的输送带,你的是正常的,如果要输送的物料顺序是1---->2------>3的话。1停,延时2秒停,再延时2秒3停,是为了停止输送带后,上面不存物料的,你按了2#停,1#要马上停止的,否则会造成1#或者2#输送带堆料阻塞的。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编了1#停的程序2# 3#带子都能正常停 再加编2# 3# 停的程序 就不正常了
什么原因啊
你把程序上传,我给你修改一下
谢谢你了 我用置为指令编了就好了 估计是哪个仿真机不行

网友C:
建议把程序传上来。。大伙给你看看。。

网友D:
我想讲解,但我不是大师,爱莫能助呀。
不知道普通人能不能讲解,你能接受吗?

网友E:
下载积分:-5(guochunyi)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