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发 热?

楼主(2011-09-11):
大家好!我前天修控制直流电机的线路板时,发现场应管K1492短路了,电机不受控制直通,我当时没有原装的管,就用了场应管460代替,但一下就发热了,不知为什么?(电机是直流50V的)
重在积累!

网友A:
电流不够大,发热厉害。

网友B:
K1492是高反压(250V)的电源调整管,能承受电压高,你的460不立即烧掉算好。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B:
2SJ460是吗?一个是K管,一个是J管,晕!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一针见血

网友C:
三极管是不是工作在放大状态,而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用示波器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