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1):
P072:变频器进线电流
P095:电机类型
P100:选择开/闭环控制方式的功能参数
P114:选择各种工艺边界调节启动控制系统的功能参数
P115:选择各种启动环节和特殊功能的功能参数
P101:电机额定电压
P102:电机额定电流
P103:电机励磁电流
P104:功率因素
P107:电机额定频率
P108:电机额定转速
P109:电机极对数
P113:电机额定转矩
P120:与电机额定阻抗相关的电机电感
P121:设定定子与电缆电阻
P122:根据电机额定阻抗设定的 电机定子侧总漏抗
P127:估算转子电阻温度影响
P128:最大输出电流
P130 编码器类型
P151 编码器脉冲数
P215:在一控制的采样时间(P357)内,设定所允许的转速实际值最大变法
P216:设定n/f实际值预控滤波时间常数
P223:设定接到速度调节器负输入端的n/f实际值滤波时间常数
P235:速度调节器增益
P235:速度调节环P参数
P240:速度调节环I时间参数
P240:速度调节器积分时间
P258:最大允许电动的有功功率
P259:运行回馈的最大有功功率
P273:转矩平滑给定的滤波时间常数功能参数,它只在弱磁区使用
P278:在低速范围内,无编码器速度控制(频率控制P100=3)过程中,所需最大附加动态转矩
P279:在低速范围内,无编码器速度控制(频率控制P100=3)过程中最大附加动态转矩
P283:在调制器异步调制范围内设定PI电流调节器调整增益
P284:在调制器异步调制范围内设定PI电流调节器调整时间
P303:设定磁通给定滤波时间常数
P306:设定最大EMF的功能参数
P313:电流模式切换位反EMF模式
P315:设定电机额定电压反EMF模式的PI调节器积分增益
P316:设定用于反EMF模式的PI调节器积分时间
P319:输入电流提升
P322:设定低频高加速转矩的附加电流给定
P325:f=0Hz时的电压提升
P326:设定电压提升结束频率
P331:设定电流限幅(Imax调节器)PI调节器增益
P334:设定定子电阻或长电缆上电压损耗补偿系数
P335:设定转矩电流滤波时间常数
P336:设定转差补偿比例增益
P337:设定共振阻尼增益
P347:校正逆变器IGBTs对称开关管
P349:触发单元闭琐补偿时间
P350:电流量参考值
P351:电压量参考值
P352:频率参考值
P353:转速参考值
P354:转矩参考值
P357:采样时间
P368:选择转子和定子阻抗温度适配
P368:命令源来源
P370:激活命令源来源配
P380:电机热报警门槛值
P381:电机热故障门槛值
p383:电机热时间参数
P384:电机负载限制
P392:设定电机电损允许量
P396:DC制动电流给定
P397:DC制动持续时间
P401:KK41百分比设定值
P402:KK42百分比设定值
P403:KK43百分比设定值
P404:KK44百分比设定值
P405:kk45频率设定值
P406:kk46频率设定值
P407:kk47频率设定值
P408:kk48频率设定值
P409:KK49转速设定值
P410:KK50转速设定值
P411:KK51转速设定值
P412:KK52转速设定值
P443:主给
P433:附加给定1
P438:附加给定2
P486:力矩控制给定
P452:正转时最大频率或速度
P453:反转时最大频率或速度
P462:加速时间从0到100%
P464:减速时间从100%到0
P471:n/f调节器预控增益
P493 Torque-Hight limit
P499 Torque-Low Limi
P506 力矩附加给定
P525:捕捉再启动在无测速机时输入到电机的电流给定值
P587:速度环与电流环的连接
P554:ON/OFF
P555,P556,P557控制  停车
P558,P559,P560控制快速停车
P602 :电机励滋时间
P701 串口波特率
P734:从变频器送给PLC的内容
P918:DP地址
U011:KK0411百分比设定值
r550:K0030:控制字1
r551:K0031:控制字2
r552:K0032:状态字1
r553:K0033:状态字2
r646:数字输入输出端子
转速:
1)设定速度
    KK3002:从PLC上发送过来的转速设定值
r447:kk0069:主给定设定值
r451:KK0071:主给定与附加给定1叠加后的转速给定
r460:KK0072:在斜坡函数发生器前的主给定设定值
r480:KK0073:在斜坡函数发生器后的主给定设定值
r481:KK0074:主给定与附加给定1,附加给定2叠加后的转速给定
r482:KK0075:主给定与附加给定1,附加给定2叠加后再经过限幅后的转速给定
     KK0078:正方向速度设定值限幅
     KK0079:反方向速度设定值限幅
r229:kk0150:在速度调节器的给定与实际值比较之前的经过滤波的速度给定
2)实际速度
     kk0091:n/f(act,encod)
r002:kk0020:经过滤波后的最终实际速度????
r218:kk0148:在速度调节器的给定与实际值比较之前的在滤波前的速度实际值
r230:kk0151:在速度调节器的给定与实际值比较之前的经过滤波的速度实际值
r255:k0153:速度调节器速度输出值
3)速度偏差
     KK152:速度调节器输入的给定与实际速度的偏差
4)速度调节器
r237:k0156:速度调节器的当前增益 = p235速度调节器增益的值
     k0154:速度调节器的比例分量
     k0155:速度调节器的积分分量
     k0161:在速度调节器输出的转矩上限值
     k0162:在速度调节器输出的转矩下限值
#####################################
电流:
     K0242:从三相主接线输出的电流输出值
r004:kk0022:从三相主接线输出的电流经过滤波后的输出值
r272:K0167:经转矩和电流限幅后转矩电流分量的给定值(定子电流转矩分量设定值)
     K0168:电流调节器转矩限幅中的转矩电流分量给定(在K0167后)
r129:k0175:电流限幅调节器最大电流限幅的当前有效值
     K0178:电机空载时低频滤波电流的给定
r281:k0179:磁通电流分量的给定
     K0179:电流磁通分量的给定
     K0182:电流磁通分量的实际值
     K0184:电流转矩分量的实际值
r511:k0085:附加电流给定
r832.1:k0238:变频器U相电流输出瞬时值
r832.2:k0239:变频器W相电流输出瞬时值
     K0204:从三相主接线输出的电压输出值
r003:K0021:从三相主接线输出再经过滤波后的电压输出值
     K0240:直流母排的电压输出值
r006:k0025:直流母排的电压经过滤波后的电压输出值
转矩:
r490:k0080:从动装置的转矩给定
r510:k0086:从动装置的附加转矩给定
r497:k0082:转矩固定设定值上限
r503:k0084:转矩固定设定值下限
     k0161:在速度调节器输出的转矩上限值
     k0162:在速度调节器输出的转矩下限值
r269:K0165:经过限幅后的转矩输出值
r219:K0241:转矩实际值
r007:显示转矩,显示值按参考转矩(P354)表称
    :K0172:速度限幅调节器转矩上限值
    :K0173:速度限幅调节器转矩下限值
r496:k0081 固定转矩上限的最大设定值
(这只是一个固定给定值,并非最终转矩上限值)
r497:k0082 固定转矩下限的最大设定值
(这只是一个固定给定值,并非最终转矩下限值)
r005:实际输出的有功功率
r833:变频器内部温度
r949:Fault
r272:K0167:定子电流转矩分量设定值
kk0091:n/f(act,encod)
r218:KK148:转速实际值
r219:K0241:转矩实际值
r004:K0242:电流输出值
r003:K0021:电压输出值
r001:变频器当前状态
r002:实际速度值
r005:实际输出的有功功率
r007:显示转矩,显示值按参考转矩(P354)表称
r006:K0025:中间直流母排电压值
r550:K0030:控制字1
r551:K0031:控制字2
r552:K0032:状态字1
r553:K0033:状态字2
r833:变频器内部温度
r949:Fault
KK152:速度调节器输入的给定与实际速度的偏差
r255:k0153:速度调节器的输出
K0154:速度调节器的比例分量
K0155:速度调节器的积分分量
r237:k0156:速度调节器的当前增
r481:KK007  主给定与附加给定1叠加后的转速给定
r482:KK0075 主给定与附加给定1叠加后再经过限幅后的转速给定
r496:k0081 转矩上限的最大值
r497:k0082 转矩下限的最大值
k3002:从PLC通过DP送过来的速度设定值
KK184:电流转矩分量的实际值

网友A:
楼主有没有书本型伺服的中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