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 BFM指令问题

楼主(2011-09-11):
to k0 k3 h2001 k1 和TO K0 K3 H21D K1,这两个都是同一控制BFM参数的,谁能帮我解释一下具体的控制方法,像bfm3里有好几个参数意义,这个命令是怎么确认的,儒如这个命令:to k0 k25 k4m0 k1,这个说的是内部继电器m0-m15,控制信号转换,状态与BFM#25一一对应。
在线等待帮助,希望哪位高人能帮我解答一下,我是初学者

楼主:
没有哪位高手能帮一下忙吗,说说它的参数h2001 ;h21d是怎么来的

网友A:
这是用一个十六位的字来定义伺服马达的参数的,具体的每一位的含义参阅FX2N-1PG的操作说明,手册上很详细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B:
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C:
h2001 为16进制2001,,等于2进制 0010 0000 0000 0001,把这16个字写到#3里面的b15-b0中,就把#3设置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按照你们所说的计算,我就是对下面这个资料的算法有点搞迷糊了,你们帮我看看吧 ,其中它所说的BFM#3设置的参数是H2032

网友D:
就这么回事,用计算器吧,你设成K8242也成

网友E:
看看资料这个3代表的什么内容,才能确定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