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卸载后,再装不上了

楼主(2011-09-11):
卸载完step7 v5.4 sp3后,重装装不上了,提示重启电脑。
注册表里的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第一次装的时候删过了,现在没有,可还是提示需重启电脑,待解决。谢谢

网友A:
没卸干净,与原安装软件冲突,需还原系统。

网友B:
按提示做,重启后再装呀。

网友C:
这个好办,你把之前在里面的PLC资料拷贝一份,然后把电脑里面的全部删掉就好了!!!

网友D:
重装系统,然后再装STEP7,笔记本电脑一般把常用软件都装好,驱动也装好,然后GHOST一下,以后电脑遇到什么问题就省心了

网友E:
你把之前在里面的PLC资料拷贝一份,然后把电脑里面的软件清理下
2008060618005000001(STEP7安装卸载辅助工具).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