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1):
欧姆龙PLC: CQM1H -CPU21
现遇到问题:

    有一根编程电缆 CIF-02  但发现还需一根CS1W-CN114连接PLC上小外设口。

  主要是没有CS1W-CN114。  但有个研华ADAM4520(用于232转485).

  想问的是,没有CS1W-CN114我该怎么办啊?时间来不及了,程序都没传进去。 我要传输程序进PLC里面。 急需帮助啊。 坐等回复。

   是否可以利用ADAM4520呢?

PLC上两口: 一个小外设口(上红)。一个9口(下蓝)的。 (9口是干嘛用的?第一次用欧姆龙。) 见图:  红圈,蓝圈。

大家帮帮忙啊!!!!!!!!!!!!!!!

  我要怎么办啊  传程序!!!

楼主:
急啊!!!!!!!!!!!望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A:
下面的外设口也可以下载程序
这里可以下载到线的做法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0706-keyword-%C5%B7%C4%B7%C1%FA.html

楼主:
2#  具体怎么弄啊? 看不懂。

急急急。

楼主:
帮忙啊!急,怎么做?

网友B:
下面的是普通的RS232口,既可以编程通讯下载程序,也可以和上位机通讯监控的。
至于上面的外设口,即使自己做线,也要有专门的插头的。

网友C:
做一根线,用下面的232接头

网友D:
一般传程序都是用下面9针口, 自己有接头就自己接线,没有接头买个国产线也很稳定,不会向三菱那样SC-09  就认定四星电子或者原装,其他线都不好用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