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1):
MOV  H86  D1120    H86 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9600 7 E  1   变化来的

网友A:
H86是16进制的,相当于2进制的10000110

H87=        1000             0                11                  0
波特率9600   1位停止    偶校验     7位数据

楼主:
老兄能何给小弟讲明白一点 谢谢

网友B:
这个还不明白啊!很明白了。

网友C:
建议查看一下台达的编程手册中对D1120的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86是16进制的,相当于2进制的10000110

H87=        1000             0                11                  0
波特率9600   1位停止    偶校验     7位数据

人家这样说还不明白的话,真无话可说了。

网友E:
老兄,仔细去看数据手册,特殊数据寄存器里面的内容,仔细找D1120的说明!!!

网友F:
给站长汇款,叫他用电话教你。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多谢大家了 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小弟我刚接触通讯这块还多有很不懂的地方望大师们多多指点 谢谢

网友G: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 谢了

网友H:
上面的意思H是十六进制的意思,1000转换成十六进制就是8后面那个就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