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1):
大家好,BETTER贝特PH/ORP800计,亚特克ALTEC pH/ORP800,上优泰CLL等污水PH计,那个好呀,介绍一下哦,

网友A:
梅特勒的不錯

网友B:
1楼的高手,请教个急事,威伦屏开机黑屏,关机把保险丝换了一根后,开机又可以显示,第二天开还是黑屏,把电关后,保险丝拔了,
再放进去,开机,又好了,这究竟啥情况啊,,, 拜托了!!

楼主:
屏保设置了呀,你联电脑后改设置就行了

网友B:
3楼,屏保好像不对,因为那屏已用了两年了,都没出现过,开机不亮,然后在通电的情况下,稍稍压紧或拔动那保险丝,没准它就好了。 奇怪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