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ifix和200plc怎么连接啊 怎么配置opc

楼主(2011-09-11):
各位大侠ifix和200plc怎么连接啊 怎么配置opc

网友A:
配置OPC,我们用SIMATIC.NET,也有其他软件可以配的.
IFIX再连接OPC

网友B(2012-01-05):
西門子應該用si7驅動程式加西門子SIMATIC.NET比較快,或用ifix igs也可以,這個驅動就不用西門子的simatic.net
但要錢。